[STM32L0] I2C设备偶尔不响应,重启MCU后又恢复正常

楼主(2025-11-13):
项目里挂了两个I2C传感器,有时候其中一个突然就不应答,SDA线拉低也不放。重启主控又能恢复,感觉像设备在“卡总线”。拉高电阻已经换过几种值了,问题仍旧存在。

网友A:
建议用逻辑分析仪抓一抓,看看最后一次通信状态。

网友B:
I2C这种问题我头疼过无数次,多半是挂死在BUSY状态。

网友C:
你加了总线复位机制吗?比如发几个虚拟时钟释放SDA。

楼主:
我印象L0系列I2C有个BUG,断电没完全复位会这样。

网友D:
可以试下软复位I2C外设,不用整个MCU重启。

网友E:
是不是中途有热插拔设备?那肯定容易卡死。

网友F:
拉高电阻别太小,太强反而让SCL波形畸变。

网友G:
我以前加个看门狗专门监测I2C状态,卡死就拉复位。

网友H:
SDA线有没有被别的模块干扰?

网友I:
我遇到过线太长信号反射,I2C特别容易中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