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G0] SPI收发速度一高就出错,怀疑是时序边沿不对

楼主(2025-11-13):
用SPI与外部Flash通信时,只要速度调高到10MHz以上就容易读错数据。试过切换CPOL和CPHA组合,改善不大。感觉像是时钟边沿或者延迟上有问题,但还没找到具体原因。

网友A:
别忘了检查IO口速率配置,高速时要选very high。

网友B:
我猜是线太长或走线不匹配,高速下反射厉害。

网友C:
你加串联电阻做终端匹配试过吗?

网友D:
SPI的IO驱动强度也可能影响,高速时尤其明显。

楼主:
有些Flash芯片本身对时序要求特别苛刻。

网友E:
我遇到过这种情况,后来开了DMA就好多了。

网友F:
STM32的SPI时钟分频有坑,得避开某些分频比。

网友G:
测下时钟上升沿到数据稳定的延迟,用示波器能看出来。

网友H:
是不是Flash芯片电源有波动?高速时电流会变大。

网友I:
如果是板子样机,可以换短一点的排线试试。

网友J:
io的通讯速率设置可能有问题

网友K:
SPI的时钟极性和相位决定数据采样边沿。若配置与外部Flash不匹配,高速下采样窗口偏移会导致数据错位。

网友L:
优化DMA配置,启用双缓冲模式,增大DMA缓冲区。

网友M:
缩短PCB走线,添加终端电阻

网友N:
DMA传输完成标志仅表示数据已从内存搬运至SPI寄存器,但SPI硬件可能仍在发送最后几个字节。此时拉高CS会导致数据截断。

网友N:
CPOL和CPHA的组合决定了SPI的采样边沿和空闲状态。若配置不匹配,会导致采样时序错误,从而引发数据读取错误。

网友N:
尽管您已尝试切换CPOL和CPHA组合,但可能未找到与外部Flash完全匹配的配置。

网友O:
GPIO引脚的速度设置可能不足以支持高速SPI通信。在高速通信时,GPIO引脚的速度需要足够快,以确保信号的稳定性和准确性。

网友P:
高速SPI通信对信号完整性要求较高。若PCB布线不合理,或存在电磁干扰,可能导致信号失真或噪声干扰。

网友Q:
SPI的时钟源和分频设置可能影响通信速率和稳定性。若时钟源不稳定或分频设置不当,可能导致SPI时钟信号不稳定或频率不准确。

网友R:
若使用DMA进行SPI数据传输,DMA的配置可能影响数据传输的稳定性和准确性。

网友S:
外部Flash可能有特定的时序要求,如建立时间、保持时间等。若STM32G0的SPI时序无法满足这些要求,可能导致数据读取错误。

网友T:
调整GPIO引脚速度设置,将GPIO引脚的速度设置为最高级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