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U5] USB枚举有时卡在描述符阶段,PC识别不到设备

楼主(2025-11-13):
用USB设备模式做U盘功能,偶尔在插入时PC不识别。抓包看枚举过程停在描述符阶段,像是没回完整。供电稳定,固件逻辑也看不出问题,有点像USB控制器在“偷懒”。

网友A:
我怀疑是驱动层面的小BUG,换电脑测测看。

网友B:
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,改了端点缓冲大小就好了。

网友C:
是不是中断优先级太低?USB会超时。

网友D:
你用外部晶振吗?USB对时钟要求很严。

网友E:
我试过改成全速模式反而稳定。

网友F:
有时是线太长,插拔几次就识别不出来。

楼主:
USB栈版本问题也常见,Cube版本不同行为不一样。

网友G:
看下是不是掉包导致的重发没触发。

网友H:
我记得U5系列USB在低功耗唤醒后特别容易出错。

网友I:
建议加个延时再使能USB设备模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