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0] PWM波形在负载变化时略有抖动,怀疑定时器更新延迟

楼主(2025-11-13):
PWM控制一个电机,空载时波形稳定,一加负载就出现轻微抖动,用示波器看输出频率有细微变化。怀疑是定时器更新中断延迟,或者DMA没跟上。

网友A:
换个独立时基试试,比如用TIM1单独跑。

网友B:
我觉得可能是反馈回路干扰PWM信号。

网友C:
DMA方式更新比较稳,CPU更新就容易抖。

网友D:
电机负载变化可能让供电波动,影响输出。

网友E:
你看下定时器主从同步有没有打开。

网友F:
我以前遇到过,最后发现是中断里干了太多事。

网友G:
PWM频率太高时更新寄存器容易错位。

楼主:
可以试着锁死时钟源,不让PLL切换。

网友H:
是不是有别的任务打断了DMA传输?

网友I:
我印象F0系列的PWM分辨率本来就有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