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C0] 外部中断偶尔不触发,感觉像引脚在“装死”

楼主(2025-11-13):
做了个按键输入,用EXTI触发。调试时发现偶尔按键没反应,用逻辑分析仪看信号没问题。像是中断系统漏掉了一次事件。换成轮询就完全正常。

网友A:
可能是上升沿太快没检测到,换成双沿触发。

网友B:
我感觉是中断优先级被别的任务占了。

网友C:
C0的EXTI逻辑挺简单的,但有时候要清标志位。

网友D:
你是不是用了低功耗模式?唤醒逻辑有延迟。

网友E:
检查下是不是用了同一引脚的复用功能。

网友F:
我遇到过类似,最后发现滤波电容太大。

网友G:
你在中断里清标志的时机可能太早。

网友H:
有时候调试器连着时,中断行为也会变。

楼主:
要不加个小延时看看有没有改善。

网友I:
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用事件触发而不是中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