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DMA传输偶尔中途停住,好像“卡”在半路

楼主(2025-11-13):
DMA做内存到SPI传输时,偶尔会传到一半停掉,DMA状态寄存器显示还在忙,但SPI没继续输出。重启任务能恢复。感觉像是总线仲裁问题或者FIFO卡住。

网友A:
试试改成双缓冲模式,我那时候这样解决的。

网友B:
H7的DMA挺复杂的,有时候要加缓存同步。

网友C:
你用了AXI总线吗?缓存没刷新的话会出问题。

网友D:
我以前遇到过,改成DMA2通道就没事了。

网友E:
可能是SPI的TX空标志没触发DMA继续。

网友F:
检查一下是不是优先级太低被打断。

网友G:
H7系列对cache一致性特别敏感,记得加SCB_CleanDCache。

网友H:
我觉得可以开调试口看DMA状态位。

网友I:
有时FIFO模式不太兼容,关掉看看。

楼主:
我猜是任务调度延迟导致SPI空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