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CB] 从入门到精通:PCB设计必须遵守的5大核心原则

楼主(2025-11-13):
  一站式PCBA加工厂家今天为大家讲讲PCB设计需要遵守的原则有哪些?PCB设计必须遵守的原则。在PCB设计中,为确保电路性能、可靠性和可制造性,需严格遵守以下核心原则:

  PCB设计必须遵守的原则

  一、布局设计原则

  信号流向直线化

  元器件布局应沿信号流向(输入→处理→输出)直线排列,避免迂回或环绕,减少信号耦合和干扰。例如,时钟信号源应靠近驱动器件,缩短高速信号路径。

  功能模块分区

  按功能(电源、模拟、数字、射频)分区放置元器件,模拟电路与数字电路严格隔离,防止数字噪声干扰模拟信号。关联紧密的元件(如MCU与去耦电容)需靠近放置。

  核心器件优先布局

  关键器件(如CPU、传感器)优先放置,确保结构清晰并为后续布线提供便利。大型/重型元件(如变压器)均匀分布,防止板弯翘。

  散热与机械限制

  发热元件均匀分布,远离热敏感元件(如电解电容),并预留散热空间(散热器、散热孔)。避开安装孔、连接器等机械限制区域,考虑插件元件焊接空间。

  二、布线设计原则

  关键信号优先布线

  时钟线、高速差分线(USB、HDMI)、模拟小信号线等优先布设,保证路径最短、最直接。差分对需等长、平行走线,并严格控制间距。

  阻抗控制与线宽选择

  高速信号需按设计要求控制阻抗(如50Ω),通过线宽、介质厚度调整。大电流路径(电源线、地线)需加宽或覆铜,避免细长走线承受大电流。

  最小化环路面积

  信号线与其回流路径(地平面)构成的环路面积越小,抗干扰能力越强。关键信号换层时,附近放置回流过孔,提供最短回流路径。

  避免锐角/直角走线

  走线拐角采用45度或圆弧过渡,减少阻抗不连续性和电磁辐射。直角走线可能导致信号反射,形成EMI干扰。

  3W原则与串扰控制

  信号线间距应≥3倍线宽(W),高速线间距需更大(如10W),以减少串扰。相邻布线层走线尽量垂直,平行走线长度控制在1000mil以内。

  三、电源与接地设计原则

  完整地平面与电源平面

  多层板设计中,关键布线层应与完整地平面相邻,优选两地平面之间。电源平面相对于地平面内缩5H-20H(H为层间距),抑制边缘辐射。

  单点接地与多点接地

  低频模拟电路采用单点接地避免地环路;数字电路和高频电路使用大面积低阻抗地平面(多点接地)。混合系统中,模拟地与数字地通过磁珠或0欧电阻单点连接。

  去耦电容布局

  去耦电容靠近IC电源管脚放置(<1cm最佳),小电容(0.1μF)滤除高频噪声,大电容(10μF)提供储能。电容接地端到地平面的路径需非常短,确保低阻抗回路。

  电源入口滤波

  在外部电源输入处放置π型或LC滤波网络,抑制外部噪声传入。电源树/星型拓扑用于大功率或多分支供电,减少相互干扰。

  四、EMI与可靠性设计原则

  抑制辐射干扰

  强辐射器件(晶体、晶振)远离接口连接器至少1000mil,敏感电路(复位电路)远离板边缘。关键信号线距参考平面边沿≥3H(H为线距参考平面高度),抑制边缘辐射。

  避免自环路与天线效应

  信号线在不同层间避免形成自环路,防止辐射干扰。一端悬空布线可能产生“天线效应”,需严格禁止。

  金属外壳接地

  金属外壳接地元件在其投影区顶层铺接地铜皮,通过分布电容抑制对外辐射,提高抗扰度。

  五、可制造性与可测试性设计原则

  满足工艺要求

  线宽、线距、孔径、阻焊桥宽等参数需符合PCB厂家最小工艺要求,通过设计规则检查(DRC)。插件元件孔距、焊盘尺寸合理,便于焊接。

  测试点预留

  为关键信号、电源、地、控制信号预留测试点(TP),便于飞针测试或针床测试。丝印清晰标注元件位号、极性、方向,方便调试维修。

  拼板与工艺边设计

  小板考虑拼板提高生产效率,预留工艺边和定位孔。V-cut或邮票孔设计合理,确保自动分板时不会损坏元件。

  关于PCB设计需要遵守的原则有哪些?PCB设计必须遵守的原则的知识点,想要了解更多的,可关注领卓PCBA,如有需要了解更多PCBA打样、PCBA代工、PCBA加工的相关技术知识,欢迎留言获取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