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关于M5531的EBI总线

楼主(2025-11-13):
我看datasheet里128PIN是不支持EBI的,176支持, 想得到官方的确认,我一直以为是同一个晶圆,不同封装?

网友A:
新唐 M5531 的 EBI 总线仅 176PIN 封装版本支持。它可配置同步 FIFO 模式模拟简易 LCD 控制器,复用引脚生成同步信号,搭配 PDMA/GDMA 实现像素数据传输以驱动 RGB 接口 TFT LCD。该总线能以类内存访问方式对接外部设备,适配需高速数据传输的显示类场景。

网友B:
M5531 的 EBI 总线支持外接 SRAM、NOR Flash 等外设,需配置引脚复用为 EBI 功能(如 ADDR、DATA、控制信号)。通过 EBI 控制寄存器设置时序参数(地址建立 / 保持时间、读写周期),匹配外设速度。注意总线宽度(8/16 位)配置,地址映射需对应外设容量,布线时缩短总线长度以减少干扰,确保数据稳定传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