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池电源管理] 锂电池的倍率到底有多玄乎?为什么标 30C 也可能带不动设备

楼主(2025-11-13):
很多人买电池只看 C 值,觉得标得越高越牛。实际上倍率是一个非常玄学的指标,不同厂家根本没有统一的测试标准。理论上 30C 的意思是这电池能以 30 倍容量的电流持续放电,比如 1000mAh 的电池可以放 30A,看起来很厉害。但真正决定能不能拉出这电流的,是电池的内阻。内阻越高,瞬间拉电流的时候电压就掉得越快,掉压超过设备最低工作电压,它就直接重启或掉电。比如一块小电池内阻 60mΩ,你拉 20A 就掉 1.2V,直接从 4.2V 掉到 3V 以下,飞机立刻掉头。很多商家标注的倍率其实只是“短时间能拉一下”,而不是“长期能稳拉”。工程上选电池更推荐看实际测试曲线、内阻、重量,而不是铭牌 C 值。C 值可参考,但不要迷信。

网友A:
锂电池倍率不玄乎,30C 带不动设备核心是实际放电能力受限制。30C 是理论持续放电倍率,实际受电池内阻、温度、剩余电量影响 —— 内阻大、低温或低电量时,实际倍率会大幅下降。若设备启动电流超过电池瞬时输出极限,或线束、接口压降过大,即便标 30C 也无法满足供电需求,本质是理论参数与实际使用条件不匹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