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池电源管理] 小小的电池保护板是怎么工作的?过充过放过流原来都靠 MOSFET 完成

楼主(2025-11-15):
日常用的锂电池组,都带一个保护板,但很多人不知道里面其实非常简单。保护 IC(例如 DW01)负责一直监控电池的电压与 MOSFET 两端的电压差。一旦检测到电压高于过充阈值,比如 4.25V 左右,它就让充电 MOS 切断;电压低于过放阈值,比如 2.4V 左右,又让放电 MOS 切断,防止把电池抽干。此外,过流与短路的判断并不是用电流表检测,而是通过 MOS 自身导通电阻产生的压降来判断。如果压降突然变大,IC 就认定负载出现异常:可能被短路或拉大电流,于是瞬间关 MOS。双 MOS 的好处就是能把充电与放电分开控制,可靠度更高。保护板不负责提升性能,它只是防止你过充、过放、短路,让电池安全地活久一点。

网友A:
电池保护板核心靠MOSFET(场效应管) 配合保护 IC 工作。保护 IC 实时监测电池电压和回路电流:过充时,IC 触发 MOSFET 截止充电回路;过放或过流时,迅速关断放电回路。MOSFET 承担大电流开关角色,低导通电阻减少损耗,保护 IC 则精准判断异常状态,两者协同实现电池安全防护,避免过充鼓包、过放损坏等风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