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方案] GALT61120_高温降流猜想

楼主(2025-11-13):
, , , ,

#申请原创# @21小跑堂
一、前言
常见的LED灯仅将约10%~25%电能转化为光能,其余转化为热能。散热不良会加剧这一过程,甚至导致永久性损坏。因此,一种可能的应对策略是:当检测到LED工作温度过高时,主动降低驱动电流(即“高温降流”),以抑制温升、延缓光衰、延长寿命。

二、高温降流方案
1、温度传感电路
GALT61120自带8位ADC,外部加一个热敏电阻电路,就可作为温度传感使用。参考电源可以使用芯片的LDO 5V输出,或者外部5V。注意热敏电阻的参数,我这里选用的是常温10k,B57332V5103F360 TDK。

2、传感测试值
根据热敏的数据手册,理论热敏电压计算如下。使用GALT61120进行不开灯测试,排除LED灯热量影响,测试环境是否理想。结果是较理想的,温度点、理论热敏电压值、实测热敏电压值与ADC值基本对应。

3、开灯测试
进行开灯测试,这是为了引入LED灯热量影响,测试实际场景的效果。
LED会产生热量,因此开灯测试的热敏电压值会比关灯测试的热敏电压值更低,符合预期。

4、模拟应用场景
热量控制关系:
1)高低温发生器通过温度传感的反馈,控制灯板温度
2)灯板温度影响热敏电阻的阻值
3)热敏电阻的阻值改变热敏电压
4)热敏电压转换为ADC1寄存器值,程序根据ADC阈值控制BUCK电流

模拟场景:设定110℃后降低BUCK输出,电流配置5档。
测试方式:在不同温度点,配置不同BUCK电流,共设置五个档位。测试温度取105℃步进增加2℃,直到125℃,每个温度点测试3分钟,记录BUCK输出电流。
测试结果:测试3颗,结果较一致,高温降流猜想可行。

5、测试注意事项
这个实验是基于温度进行测试,因此温度的标准很关键。
1)热敏电阻的目的是测试灯板温度,因此灯板的热敏电阻最好贴近LED灯。
2)高低温发生器的温度反馈线需要保证在热敏电阻附近,且测试点固定。

三、小结
上面做的只是猜想实验,如果实际应用到车上。需要注意一些事项:
1、亮度一致性:需确保左右大灯同步降流,避免不对称照明;
2、用户接受度:极端高温下亮度下降可能引发抱怨,需做好HMI提示(如仪表显示“灯光降载运行”);
3、控制算法优化:需平衡温度响应速度与电流波动,避免频繁调节;
4、系统集成复杂度:需增加温度采样与控制回路,对ECU或驱动模块提出更高要求。

希望在下一代LED车灯设计中,将“基于温度的动态电流调节”作为标准功能纳入热管理方案。

楼主:
车灯市场前景好香,提前学习一波。车前灯芯片GALT61120的学习笔记,后续更新会将目录补充在评论区,欢迎加入讨论

GALT61120简单入门使用(简单使用能亮灯):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3418160-1-1.html
GALT61120进阶学习指南(芯片系统框架):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3418862-1-1.html
GALT61120的EMI改善方法(软硬件注意点):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3419914-1-1.html
GALT61120使用一百问(常见问题以及常用指令):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3424936-1-1.html

网友A:
好帖顶顶~非常干货的内容呀

网友B:
一个“普通”的LED灯居然有这么多的门门道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