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资料干货] 晶振驱动功率测试与计算

楼主(2025-11-13):
功率, , 测试, ,
无源晶振本身不具备振荡功能,必须依靠外部电路驱动才能工作。激励功率指驱动晶振所需的能量,高驱动功率造成Crystal的特性恶化(如频率异常跳频、内阻值异常Jump),甚至可能会使晶体损坏;低驱动功率有时会使Crystal内阻值变大,当再次启动振荡器时,可能会时振时不振的无再现性的现象。正确匹配激励功率是确保晶振长期稳定工作的核心要素。

计算公式
驱动功率 DL 的计算公式为:
DL=I2×ESR
其中:I为流过晶振的电流有效值(单位:A/mA),ESR 为晶振的等效串联电阻(单位:Ω),DL 的单位为瓦特(W),常以微瓦(μW)表示。

测试方法
准备设备:PCB板、晶振(具有等效电路常数数据)、示波器、电流探头。
电路连接:将晶振一侧引脚脱焊,串联一根引线并连接电流探头,重新焊接回PCB,确保电路完整。

1、测量电流波形:给PCB上电,用示波器观察晶振电流波形,确认为正弦波或类似波形。
2、读取电流有效值:读取电流有效值RMS。
3、计算驱动功率:根据 DL=I2×ESR 计算驱动功率,其中 ESR 可通过专业设备测试出晶振单体的等效值。结果判断:比较计算得到的DL与晶振规格书中的最大驱动功率,确保DL不超过最大值。

注意事项:
测量精度:使用高精度电流探头和示波器,确保测量结果准确。
电路完整性:改造电路时,引线尽量短,避免引入额外干扰或寄生参数。
波形确认:确保晶振电流波形为正弦波,若波形畸变,需检查电路是否过驱动或存在其他问题。
安全操作:避免短路或过电流,防止损坏晶振或电路元件。
通过以上步骤,可准确测试和计算晶振驱动功率,确保晶振在安全范围内工作,保障电路的稳定性和可靠性。

网友A:
有源无源的区别是什么啊

楼主:
无源:只是个“晶体”,需要借助时钟电路产生振荡信号。
有源:把“晶体+振荡电路”封装到一起,自身即可产生振荡信号,不依靠外部电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源无源的区别是什么啊

无源:只是个“晶体”,需要借助时钟电路产生振荡信号。
有源:把“晶体+振荡电路”封装到一起,自身即可产生振荡信号,不依靠外部电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