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要搞一个热释电的项目,对pA电流采样

楼主(2025-11-13):
请有做过类似项目的高手指点一下
1.pA电流采样有哪些避坑事项?
2.热释电电流采样的参考地是哪里?看资料只提到在物体表面产生电流
3.采样电路恒温恒湿,主要是恒温,如何得到一个恒温环境,恒温试验箱么?

          tyw 注

感谢T叔
tyw
慢慢啃

网友A:
2007年pA检测用过TI的IVC102。400片起订,收到货款TI开始生产,交货周期20周,当时单价50。

搞过uA的,效果很好,pA是没一丁点信心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2007年pA检测用过TI的IVC102。400片起订,收到货款TI开始生产,交货周期20周,当时单价50。 ...

头部大厂还这么搞

网友A:
必须用IVC102还是要解决复位问题,每次测试都要从0开始。如果不复位那么Ibias比IVC102优秀的运放多了去了,你去TI找运放选型。

请教检测表笔/探针和电极有什么特殊要求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必须用IVC102还是要解决复位问题,每次测试都要从0开始。如果不复位那么Ibias比IVC102优秀的运放多了去了 ...

我跳过TI选的ADI,嘿嘿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必须用IVC102还是要解决复位问题,每次测试都要从0开始。如果不复位那么Ibias比IVC102优秀的运放多了去了 ...

项目最后做到啥程度啊,精度,稳定性,重复性咋样?

网友B:
有没有资料参考下啊

一楼叔分享了不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