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G0] 电流采样在高速循环下偶尔跳变的问题

楼主(2025-11-14):
最近在做电流闭环,采样值有时会突然抖一下,像是短暂走神一样。换过两套板子都这样,怀疑跟采样时机或供电纹波有关,但还没定位到点。定时器和ADC触发的关系也重新过了一遍,现象还在。

网友A:
感觉也可能是地线噪声耦合,我之前加了个旁路电容之后明显稳定多了。

楼主:
我之前做电流环时也见过这种跳变,后来发现是采样电阻温漂有点大,你可以顺手摸一下走线布局。

网友B:
你试试把ADC触发提前一点,我以前延后触发总会读到奇怪的瞬态,调了时序就好了。

网友C:
这个有点像供电噪声的问题,你量过同一时刻的母线电压波动没有?我碰到过一次就是这个。

网友D:
可以看看ADC的采样周期是不是太短,我那次因为设置太激进,结果数据就不稳。

网友E:
如果你把环路速度开得很快,有可能前一次采样还没完全 settle,试试慢一点看看。

网友F:
我遇到过板子返工后走线不一致导致采样跳变,你可以比较两块板子的布线差异。

网友G:
能不能抓一组连续数据看看跳变的形状?有时候从波形能看出端倪。

网友H:
电流环如果和PWM同频,某些边沿时机会让ADC读到不连续的值,你可以试试偏移采样。

网友I:
你换过采样电阻品牌吗?有些批次阻值误差大一点就会出现零星跳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