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U5] 调试低功耗模式时偶尔无法正常唤醒

楼主(2025-11-14):
这两天试深度睡眠模式,偶尔会出现怎么都唤不醒的情况,好像 MCU 在偷懒一样。唤醒源是 RTC,也加过其他外部中断试过,概率还是存在。怀疑是进入低功耗前的准备动作没处理好,但逻辑看着又正常。

网友A:
抓一下唤醒后的第一行日志,看看它是不是其实醒了但跑偏了。

网友B:
我碰到过被 RTC 唤不醒,后来发现是时钟切换前没等到标志位,就直接睡了。

楼主:
能不能试试让程序在睡前跑个小延时,我以前就是动作太集中导致进睡太快。

网友C:
你要不要看看外设有没有被自动关掉,我之前 DMA 没关干净会影响唤醒逻辑。

网友D:
有时候仿真器接着也会影响低功耗,最好裸板测一次确认下。

网友E:
我猜可能是 RTC 的配置只偶发失败,你打印下每次初始化的参数看看是否一致。

网友F:
外部中断的触发沿有没有设置对?我之前因为极性错了,怎么拍都不醒。

网友G:
你试一下把唤醒源扩展到两个并联看看,只用 RTC 有时候确实不太稳。

网友H:
低功耗相关寄存器顺序真的很挑,建议沿着手册重新梳理一次,可能漏个步骤。

网友I:
你尝试过调整调压器模式吗?我用 LP 模式时偶尔也会卡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