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3] 定时器并行输出频率时偶出现轻微乱跳

楼主(2025-11-14):
做一个互补 PWM 应用,双路频率本该完全同步,但偶尔会像不约而同地错半拍。检查过时钟树也没发现异常。感觉像是某个通道突然没跟上节奏,但复现没那么稳定。

网友A:
也可能是同步触发源设置得不够严格,我那时加了触发过滤才稳定。

网友B:
我以前做互补 PWM 时是因为死区插得太奇怪,导致边沿实际不齐。

网友C:
看看你的时钟是不是从 PLL 分出去的,重载时 PLL 轻微抖一下也能看到乱跳。

楼主:
能不能把两个通道都绑到同一个主定时器看看?副定时器偶尔会偏。

网友D:
你有没有试过把死区直接关掉测试?这样能确认是不是死区相关的问题。

网友E:
示波器抓一下真实波形,有时人眼看不出的微小差异能从波形看到。

网友F:
我遇到过因为中断太多打断 PWM 更新,导致更新不稳定。

网友G:
建议把 PWM 配到单独的时钟域,避免和 ADC 抢。

网友H:
有时候板子供电噪声大也会影响边沿形状,特别是高频时。

网友I:
你可以写个对比程序让定时器只做简单输出,看看跳不跳。

网友J:
STM32 的互补 PWM 由 定时器主通道和互补通道 生成

网友K:
触发错乱、配置不同步

网友L:
电源噪声与地线干扰

网友M:
地线环路会引入干扰,导致两通道参考电位漂移,相位偏差

网友N:
输出引脚的驱动能力与负载匹配

网友O:
使用示波器监测双路PWM上升沿间隔

网友:
在ISR中仅执行必要操作,将耗时任务移至主循环或使用DMA。

网友P:
硬件层面的 “信号延迟不一致” 导致的

网友Q:
高优先级中断打断PWM更新

网友R:
缩短主从定时器间的触发信号走线,避免跨越高频区域

网友S:
信号线受串扰导致边沿畸变。

网友T:
硬件状态异常

网友U:
PWM 输出使能时序不当

网友V:
关闭死区时间,测试基础同步性

网友W:
过逻辑分析仪抓取计数器值变化,验证是否因启停操作导致计数值差异

网友X:
是否在动态修改 PWM 参数(如 CCR、ARR)?如何修改的?

网友Y:
波器观察到的“错半拍”是 CH 和 CHN 之间?还是两路独立通道之间?

网友Z:
检查 时钟树配置,没有发现明显异常

网友AA:
用 一个定时器多通道,还是多个定时器?

网友M:
用的是什么 STM32 型号

网友AB:
相位漂移

网友AC:
用的是 哪个定时器

网友AD:
从低频率开始测试,逐步提高频率,观察问题出现的临界点。

网友AE:
定时器硬件初始化顺序

网友AF:
两路PWM的输出极性一致

网友AG:
复现不稳定,时有时无,像是偶发的时序抖动或触发丢失。

网友AH:
中断干扰与时序竞争问题

网友AI:
是否配置了主从同步 / TRGO 触发

网友AJ:
通常与硬件时序、中断处理、任务调度或信号同步等因素相关

网友R:
仅启用一路PWM,验证其稳定性,再逐步添加另一路,定位冲突源。

网友AK:
触发信号延迟或抖动会导致相位偏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