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L0] 多任务调度下串口偶尔输出断断续续的情况

楼主(2025-11-14):
串口在系统忙的时候偶尔像在犹豫一样,一小段数据会推迟或缺几个字节。DMA 方式也试过,还是偶尔会见到。怀疑是任务调度让 CPU 抽不开身,但不确定是不是核心原因。

网友A:
串口驱动里如果有临界区,可能锁得太久,也会让数据断续。

网友B:
我做过 FreeRTOS 下的 UART,其实优先级如果没处理好就会出现这种断点。

网友C:
你试试 DMA 循环模式,我之前固定模式容易丢头丢尾。

网友D:
如果你开了太多 printf,会让串口堵一会儿,尤其主循环很忙时。

楼主:
你检查下缓冲区大小,我以前太小直接塞满导致打断。

网友E:
也可能是 DMA 中断被别的长中断阻塞了,你可以统计中断时间看看。

网友F:
我曾经因为波特率太高导致边沿失真,你可以换低一点试试。

网友G:
任务调度确实可能影响,给串口任务加点 buffer 会好不少。

网友H:
你试过关掉其他重负载任务吗?排除干扰最有效。

网友I:
我遇到的情况是 TX 完成标志没及时清,导致下一包延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