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C0] 用PWM调亮度时LED有轻微闪烁肉眼能察觉

楼主(2025-11-14):
调试一个小夜灯,用高频 PWM 调亮暗,理论上应该平稳,但偏偏在某些占空比段能明显看到闪一下,好像心跳漏半拍。查了下计数器和更新事件,也没特别问题。

网友A:
占空比从低往高扫一遍,看看是否固定在某段才闪。

网友B:
我之前也遇到过,后来发现是 PWM 更新和 ADC 同时抢总线导致的。

网友C:
闪烁通常在中频段最明显,你试试把频率往高一点推。

网友D:
LED 驱动电流如果不稳也会出现瞬间亮度掉一下。

网友E:
波形量一下,有时是上升沿被拉扁,肉眼就觉得闪。

楼主:
电源部分是不是压差太小?我以前遇到过掉压导致闪烁。

网友F:
你可以换一颗 LED 试试,有些批次特别敏感。

网友G:
我试过把占空比滤一下,过渡就没那么明显。

网友H:
看一下 PWM 的计数模式,边沿/中心对称差别不小。

网友I:
你加过电流限制电阻吗?阻值太小也会出现瞬态跳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