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G4] CAN FD大负载环境下偶发总线恢复较慢

楼主(2025-11-14):
在高负载测试下,总线偶发进入错误恢复时会拖很久才恢复,像是节点在犹豫要不要重新上线。滤波器配置检查过了,仲裁阶段看似正常,但复现概率还是存在,不太确定是不是位定时没调顺。

网友A:
高负载下对时钟精度要求特别高,你的晶振误差也检查下。

网友B:
我也见过恢复慢,大多是仲裁边沿有点糊导致反复退避。

网友C:
你把数据段位速率稍微降低一点试试,看现象是否改善。

网友D:
高负载环境下地弹噪声也挺影响 CAN 的,可以抓一下波形。

网友E:
是不是有某个节点硬件上阻抗不太对?我之前就是终端阻抗偏差。

网友F:
位定时确实关键,你可以把 SJW 稍微放大看看。

楼主:
我曾经遇到因为接收 FIFO 满了,恢复时间变长。

网友G:
你量一下总线在错误发生时的电平,很可能有干扰。

网友H:
把问题节点隔离后跑跑看,能排除一半疑点。

网友I:
偶发说明边界状态才会触发,可以反复激烈切换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