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U5] USB设备模式下文件传输偶尔速度忽然掉一截

楼主(2025-11-14):
用 OTG 当 U 盘时,大部分时间速度正常,但偶尔像拖鞋一样突然慢半截。任务负载不高,缓存也够。怀疑是某次写入碰上内部 Flash 正在忙,但没找到特别规律。

网友A:
试试在掉速时打印 CPU 占用,有时是背景任务抢了时间。

网友B:
我以前用 U 系列做 U 盘时,Flash 写入锁住总线是最大嫌疑。

网友C:
你试试在传输期间不要同时写内部 Flash,我就是这样解决的。

网友D:
速度掉的时候你抓过主机端日志吗?有时是主机在等设备。

网友E:
缓存够不够其实也要看是否连续写,你排查下碎片写。

网友F:
USB 的中断优先级如果压得太低,会出现等待。

网友G:
换条线试试,我有次因为线不太好导致偶发降速。

楼主:
你看看是不是偶尔出现 NAK 太频繁,说明设备在忙。

网友H:
可以把 Flash 改成分段写,避免大块连续操作。

网友I:
掉速是否出现在特定大小的文件?模式不一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