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0] I2C读传感器数据时间歇性像被拉住一样延时

楼主(2025-11-14):
I2C 读取某颗气压传感器时,偶尔会莫名卡在一个读周期里,像被谁拉住了一下。波形上 ACK 到位,只是读回来的时间比正常周期长一些。换线、换板、换速度都试过了。

网友A:
偶发说明边界问题,可以尝试加一点重试逻辑。

网友B:
我见过这种情况,多半是传感器自己内部处理慢了一点。

网友C:
你把读命令间隔加大一点试试,我那时是太频繁。

网友D:
I2C 的拉高电阻选大一点,有时边沿太慢导致看着像延迟。

网友E:
试试关掉别的外设,看看是不是 DMA 抢总线。

网友F:
我有次是因为线太长,导致通信边沿变形。

网友G:
看一下时序要求,有些传感器要求命令间隔特定时间。

网友H:
你把读数据包长度缩短试试,这能看出是否传感器反应慢。

楼主:
MCU 端 I2C 优先级不要太低,否则调度会插手。

网友I:
你测试过不同温度吗?有些传感器热的时候会变慢。

网友J:
先明确 I2C 无卡顿的关键逻辑

网友K:
从机未在规定时间内拉低 SDA 回应 ACK,主机就会进入等待

网友L:
信号完整性问题

网友M:
添加 I2C 重传机制

网友N:
减少总线上挂载的设备数量,或逐一排查哪个设备可能导致问题

网友O:
I2C 总线的 SDA 和 SCL 是开漏输出,依赖上拉电阻,信号干扰或总线挂起会导致主机 / 从机通信 “卡壳”

网友P:
主设备时序优化

网友Q:
这叫做I2C ClockStrech,时钟延展功能,如果传感器数据没处理好或者没准备好数据可以主动拉住时钟线,直到数据准备好才释放时钟线,MCU得硬件I2C有这个寄存器配置功能,可以选择打开Clockstrech,可以关闭,如果是软件i2c,比如考虑软件处理这个

网友R:
主机被其他任务打断,都会导致主机进入 “等待超时” 状态

网友K:
I2C 走线长度尽量短

网友S:
没有完全失败,但明显变慢,或者超时

网友T:
减少连接到I2C总线的设备数量,或缩短总线长度。

网友U:
I2C通信信号线容易受到外部电磁干扰的影响,尤其是在高速传输时。

网友V:
等待从设备响应

网友W:
时钟延展机制

网友X:
读命令后从设备需时间准备数据

网友Y:
用示波器 / 逻辑分析仪观察 SCL/SDA

网友Z:
整个读取过程延迟甚至超时。

网友AA:
某些I2C设备在接收到命令后可能需要花费额外的时间来处理数据

网友AB:
I2C 超时配置不合理

网友AC:
I2C 的 上拉电阻值合适

网友AB:
硬件驱动能力弱

网友AD:
I²C 协议允许从设备在需更多处理时间时主动拉低 SCL 线,暂停主设备时钟

网友AE:
上拉电阻值过大可能导致信号上升沿不够陡峭,影响通信稳定性。

网友AF:
总线上设备较多、走线较长时风险更高。

网友AG:
I2C 读取用 “中断方式”,且存在更高优先级的中断频繁触发

网友AH:
用 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查看 SCL 和 SDA 波形

网友AI:
SDA/SCL 被拉低不放

网友AJ:
单片机 卡顿、I2C 总线挂起、读不到数据、后续通信受影响

网友AK:
SCL和SDA线的驱动能力不足可能导致信号上升沿和下降沿被拖延

网友AL:
通信卡住时,用示波器看 SCL 或 SDA 可能被拉低且长时间不释放

网友AG:
精准捕获 SCL/SDA 波形,定位时钟拉伸持续时间及异常边沿

网友AM:
连接的设备过多或总线本身存在过长的电缆,可能导致信号在传输过程中衰减,增加数据恢复时间。

网友AN:
I2C 通信在某个环节被阻塞,主设备在等待从设备的 ACK 或数据,但迟迟未收到

网友AO:
SDA/SCL 线远离 MCU 晶振、电机、继电器等干扰源,必要时用屏蔽线

网友AP:
可能是传感器内部处理速度稍慢,导致反应不及时。

网友AQ:
是不是 “连续读取” 时出现?

网友AR:
起始和停止条件的生成是I2C通信的关键步骤。

网友AS:
引用 网友D:
I2C 的拉高电阻选大一点,有时边沿太慢导致看着像延迟。

那不是 应该   电阻小点吗?

网友T:
关闭非必要的高优先级中断,或在 I2C 传输期间暂时屏蔽低优先级中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