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 双看门狗同时启用时偶尔出现无法复位

楼主(2025-11-14):
项目同时用 IWDG 和 WWDG,但偶尔会出现两个都像放假一样没能正常复位的情况。触发条件确认过没问题,怀疑是某个边界条件让两个看门狗没踩中时间点。

楼主:
你也可以试试把喂狗放在定时器回调里,会更稳一点。

网友A:
我也踩过双看门狗的坑,一般是窗口没有设置好。

网友B:
WWDG 的窗口如果太紧很容易踩空,你调宽一点看看。

网友C:
也可能是主循环某些路径耗时异常,让喂狗节奏乱了。

网友D:
你加过调试日志吗?能看出喂狗是否按期执行。

网友E:
IWDG 跟 LSI 有关,LSI 漂得厉害时节奏很难保证。

网友F:
两个一起用最好分开喂,不要挤到同一段代码。

网友G:
我以前是因为中断里也喂狗,结果节奏乱套。

网友H:
先关掉一个只测另一个,能快速定位。

网友I:
有时复位其实发生了但马上跳到异常,你可以抓复位标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