Jlink怎么添加GD32C231?

楼主(2025-11-14):
Jlink怎么添加 GD32C231? Jlink驱动版本V7.70C,

目前Keil已经添加了GigaDevice.GD32C2x1_DFP.1.0.0.pack, Jlink中GD32可选的M23内核只有GD32E23x系列;

网友A:
推荐升级至V7.62或更高版本

网友B:
用新版本J-Link的自定义设备添加

网友C:
旧版本J-Link的补丁方式,适用于V7.70C

网友D:
你的意思是用jflash软件时找不到GD32C231型号?
我这边也没有,你要安装一下芯片对应的工具包,类似Segger_AT32MCU_AddOn这种,直接安装在jlink的安装目录下,再试试:

网友E:
同求, GD32A503RCT3 也是一样添加么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同求, GD32A503RCT3 也是一样添加么

我使用的jflash版本是V7.92的,看了一下,是有你这个MCU型号的吧: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我使用的jflash版本是V7.92的,看了一下,是有你这个MCU型号的吧:

灰常感谢,等下我就下载这个版本来试一试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灰常感谢,等下我就下载这个版本来试一试

怎么样?可以了吗?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怎么样?可以了吗?

能连接上,但是我的山寨J-link不能下载和读数据
O1CN01T9lGQP1iLQD7rqzyN_!!4611686018427385116-0-amp (1).jpg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能连接上,但是我的山寨J-link不能下载和读数据

这是操作编程时候的弹窗提示?

网友F:
GD32C231与GD32E23x均基于Arm Cortex-M23内核,但J-Link默认设备库未包含GD32C231的Flash算法和寄存器定义。需手动添加设备信息

网友E:
引用 网友E:
能连接上,但是我的山寨J-link不能下载和读数据

是的,问了jlink卖家。也木有解决办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