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pmd-eclipse 插件无法正常工作。

楼主(2025-11-14):
我使用 pmd-eclipse。并且在 stm32cubeide.ini 文件中添加了 -vm 对应的配置项,指定了正确的 JDK 版本,但插件仍然无法正常工作。
错误提示显示该插件需要 JDK 17,我已经安装了 JDK 17,也在配置中添加了 -vm 选项并指定了 javaw.exe 的对应路径。但重启 CubeIDE 后,错误提示依然存在。

网友A:
我之前踩过类似的坑,后来发现是 -vm 的路径写在错误的位置。一定要把 -vm 和路径写在 ini 文件最前面两行,中间不能插其他内容,否则 Eclipse 根本不会用它。

网友B:
你检查过是不是装了 JRE 而不是 JDK 吗?我之前明明装了 17,结果插件一直报错,最后发现 PATH 里先匹配到旧版 JRE,整整折腾半天。

网友C:
这种情况挺常见的,很多 Eclipse 插件对 Java 版本特别挑。你试一下用 java -version 看看 CubeIDE 实际加载的是哪个版本,别光看你配了什么。

网友D:
我怀疑你可能用了 javaw,但插件实际检测到 java.exe。两个路径有时候不一致,你可以都试试写到 ini 里看看有没有变化。

网友E:
你有没有在 CubeIDE 的安装目录里再找一下 jre 文件夹?有些版本自带 JRE,会覆盖你外部指定的 JDK。把它重命名一下再试试。

网友F:
我建议先把 JDK 17 装在不带空格的路径,比如 C:\Java\jdk17,Eclipse 对空格路径有时候就是阴间行为,尤其是在 Windows 上更明显。

网友G:
试试从命令行启动 CubeIDE,并加上 -clean 参数,这样 Eclipse 会重建 OSGi 缓存。有一次插件死活加载不了就是靠这个解决的。

网友H:
你可以看下 Error Log 视图,PMD 插件有时候报错不是因为 Java 版本,而是某些依赖包没加载成功。Log 里一般会给更多线索。

网友I:
我之前让 PMD 正常跑起来的方法是直接把 Eclipse 官方推荐的 JDK 17 指向整个 bin 目录,而不是单独指 javaw.exe,可能插件内部做了额外检测。

网友J:
如果你实在搞不定,可以试试用独立的 PMD CLI,把 CubeIDE 的源码路径加进去。虽然没 Eclipse 那么方便,但至少能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