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信号传感和变送] 后备保护器(SCB)选型指南及 DK-TN SCB系列部署方案

楼主(2025-11-14):
在低压配电系统的防雷体系中,浪涌保护器(SPD)负责泄放雷电流、限制过电压,是核心防护组件。然而,仅有SPD并不能构成完整的防雷回路。根据 GB 50057-2010《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》 与GB 50343-2023《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》的要求,SPD前端必须串联合适的过电流保护电器。传统熔断器与断路器由于动作特性与SPD冲击电流曲线不匹配,容易造成误脱扣、拒动或雷击后断开,从而导致SPD形同虚设。
因此,专为 SPD 配套使用的 SCB(SPD 外部专用脱离器)已成为规范明确推荐的解决方案。本文从 SCB 的必要性、选型原则、地凯科技 DK-TN 系列技术优势以及实际参数配置等方面做专业解析。
一、为什么 SPD 必须配置专用后备保护器 SCB?
1. 传统熔断器/断路器的缺陷
不耐受大雷电冲击电流
SPD 在泄放雷电流时,10/350 μs 或 8/20 μs 的波形电流可达 25–200 kA。
传统断路器和熔断器在此冲击下极易误分断,导致 SPD 刚工作就被切除。
故障分断能力与 SPD 匹配性差
SPD 内部元件(MOV、GDT)长期运行可能出现:
开路
短路
劣化带工频电流
传统过流保护器无法根据 SPD 的故障特性精准分断,容易造成:
长时间小电流发热 → 引发火灾
故障 SPD 未断开 → 雷击时无保护
不能监测状态,缺乏远程管理
智能化系统中,需要对 SPD 运行状态进行远程监控,传统保护器做不到。
二、地凯科技SCB(SPD 专用后备保护器)的工作原理
SCB 的保护逻辑与传统设备不同,其核心原理是“雷电流稳态不分断、故障工频电流快速分断”。
1. 雷电冲击不分断机制
SCB 能承受 SPD 的标准冲击电流波形,包括:
10/350 μs 直击雷波形
8/20 μs 开关或感应雷波形
其脱扣机构对雷电流呈“钝感”特性,即 大冲击电流不动作,确保 SPD 正常泄流。
2. 故障状态快速分断
SPD 发生:
失效短路
热击穿呈现工频电流泄漏
元件劣化产生异常 50Hz 工频电流
SCB 能在 ≤20 ms 内完成分断,切除故障 SPD,避免起火隐患。
3. 支持远程告警(选配)
SCB 可输出干接点信号至:
BMS
智能防雷平台
PLC 系统
方便客户实时监测 SPD 是否处于工作/脱离状态。
三、地凯科技 DK-TN 系列后备保护器的结构与优势
地凯科技 DK-TN 系列产品严格按照 NB/T 42150-2021《低压电涌保护器专用保护装置》 设计,是行业内完全满足 SPD 配套要求的专业后备保护器。
核心优势:
1. 完整匹配 SPD 动作特性
DK-TN 能耐受高能量雷电冲击:
DK-T1:30kA(10/350 μs);160kA(8/20 μs)
DK-T2:80kA(8/20 μs)
DK-T3:40kA(8/20 μs)
绝不因浪涌动作而脱扣,有效保证 SPD 持续防雷能力。
2. 精准分断 SPD 故障工频电流
工频动作电流:3A
工频短路电流分断时间:≤20 ms
即便 SPD 内部 MOV 熔化短路,也能迅速切除,保障系统绝对安全。
3. 强大的极限分断能力
DK-T1 分断能力:100kA/65kA
DK-T2 分断能力:50kA/35kA
DK-T3 分断能力:35kA/15kA
明显高于传统快熔与断路器,属于 SPD 特性最佳匹配档。
4. 工程化设计适配性高
安装方式:35mm 电气导轨
接线端子:2P
接口类型:压线框连接柱
螺栓规格:M7
导线截面:6mm²~25mm²(BVR)
满足配电箱、建筑机电设备、工业现场等多种安装场景。
5. 可靠的环境适应性
工作温度:–40℃ ~ +85℃
湿度:≤95%
海拔:≤5000m
外壳材料:PA,阻燃等级 UL94-V0
外壳防护:IP20
外壳颜色:灰白色
适用于高寒、高温、高湿、粉尘等恶劣环境。
四、DK-T1 / DK-T2 / DK-T3 型号选型指南
根据 SPD 的类型与安装级别选择后备保护器。
1. DK-T1:用于一级电涌保护(I 级 SPD)
适用场景:
配电房总进线
建筑物防雷区 LPZ0→LPZ1
直击雷流泄放场景
匹配 SPD 参数:
SPD 冲击电流 Iimp ≥ 12.5kA/10-350 μs
In ≥ 40–60kA/8-20 μs
DK-T1 关键参数:
耐受:30kA(10/350 μs);160kA(8/20 μs)
分断能力:100kA/65kA
2. DK-T2:用于二级电涌保护(II 级 SPD)
适用于:
建筑物配电箱
精密设备前端
工厂车间配电分支回路
匹配 SPD:
In 20–40kA(8/20 μs)
DK-T2 参数:
耐受 80kA(8/20 μs)
分断能力 50kA/35kA
3. DK-T3:用于三级精密保护(III 级 SPD)
适用场景:
机房终端设备
精密仪器控制柜
IT 网络设备
匹配 SPD:
In 5–20kA(8/20 μs)
参数:
耐受 40kA(8/20 μs)
分断能力 35kA/15kA
五、SCB + SPD 配置的标准组合示例
1. 建筑总电源(I 级)
总配电柜,25–60kA / 10-350 μs DK-T1
2. 配电分支箱(II 级)
楼层箱 / 车间箱,20–40kA(8/20 μs),DK-T2
3. 末端设备(III 级)
机房、PLC柜、终端设备,5–20kA 8/20 μs,DK-T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