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支持] 在使用HC89F302C时,发现部分引脚无法正常输出信号

楼主(2025-11-17):
在使用HC89F302C时,发现部分引脚无法正常输出信号,检查电源和电路连接均正常,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引脚功能异常?

网友A:
编写一个最简单的程序:只初始化系统时钟,然后将有问题的引脚配置为推挽输出模式,并在主循环中不断翻转(输出0和1)。
将该引脚与所有外部电路断开,仅用示波器测量。
如果此时引脚能正常翻转,则问题出在您的原始程序配置或外部电路上。
如果此时引脚仍不能正常翻转,则问题很可能出在芯片配置字、仿真接口或芯片本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