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支持] HC32F460系列MCU的定时器计数器在使用过程中,计数结果不准确

楼主(2025-11-17):
HC32F460系列MCU的定时器计数器在使用过程中,计数结果不准确,与实际时间存在较大偏差,代码和配置都检查过,该如何解决?

网友A:
1.仔细查阅数据手册中的时钟树图,明确你使用的定时器时钟路径上所有分频器和选择器的配置,确保最终送到定时器的时钟频率符合预期.
2.HC32F460的定时器,像TMRA_SetCountValue和TMRA_SetCompareValue这类函数,必须在定时器停止(STOP)状态下操作才有效。遵循"停止定时器 → 修改值 → 重启定时器"的步骤.
3.中断服务函数中,中断标志位的清除时机至关重要。如果清除后又有匹配条件立即成立,标志位会被再次置起。有时需要在执行完用户代码后清除,有时需要在处理逻辑前清除,要根据你的具体应用场景调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