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综合信息] USB设备枚举失败

楼主(2025-11-19):
将N32G457VEL7配置为USB设备模式时,主机无法识别设备,检查描述符配置正确,是否是USB时钟未独立配置导致?

网友A:
直接用官方例程,还不行的话,看看是不是D+和D-接反了

网友B:
原因之一吧

网友B:
检查USB接口的D+/D-线是否连接正确,避免短路或虚焊。

网友C:
尽管描述符已确认正确,仍需检查端点配置是否与主机期望一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