J-Link V7.70C无法识别GD32C231

楼主(2025-11-14):
J-Link V7.70C无法识别GD32C231怎么办啊

网友A:
检查连接方式

网友B:
电源供电是否稳定

网友C:
更新J-Link驱动

网友D:
在IDE中,检查仿真器配置是否正确,包括芯片型号、连接方式、时钟倍频等设置。

网友B:
GD32C231系列MCU内置了多种安全机制,若操作不当可能导致调试接口被永久锁定。

网友E:
禁用芯片的读保护或Flash锁。

网友A:
更新J-Link固件

网友F:
用的IDE和编译器版本与GD32C231是否兼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