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整流与稳压] 看到老外的一个稳压电路,有点特殊,大伙来看看

楼主(2025-11-14):
电路如下,一个串连稳压电路,为何做成这样?Q2为TL431

网友A:
你把Q1的 BE颠倒下就大致对了。

电路图是请的专业抄板公司抄出来的,应该不会错。

网友B:
这类似于自制的三端稳压器,属于吃饱了撑的做法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类似于自制的三端稳压器,属于吃饱了撑的做法

如果告诉你,这个是出自德国的大公司的产品,并且是车辆上用的,卖价上百美金,就是一个小小的油门踏板,你可相信?

网友C:
Q1的工作状态是错误的,基极回路形成不了电流,因为是反向偏置,除非抄错型号,DZ1的A极接的不是GND。而是电源。除了这一点,就形成闭环的控制回路。且目前的电路控制回路环路是正反馈非负反馈,稳压不了。肯定有部分抄错了。

网友C:
适合的封装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Q1的工作状态是错误的,基极回路形成不了电流,因为是反向偏置,除非抄错型号,DZ1的A极接的不是GND。而是 ...

实物在客户那边,他们专门抄老外的产品,有部分产品的软件是我帮写的,回头我看一下实物就知道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Q1的工作状态是错误的,基极回路形成不了电流,因为是反向偏置,除非抄错型号,DZ1的A极接的不是GND。而是 ...

把Q1的PIN1和PIN2反过来就好了

楼主:
通电测试了,是一个10.6V的稳压电路,电路是没有问题的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通电测试了,是一个10.6V的稳压电路,电路是没有问题的。

实物肯定没问题了,抄错了,Q1有问题。量一下Q1的电压差就知道了。那端跟Q2怎么联的。

网友:
看起来就是一个防浪涌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