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SOC™] 【英飞凌 CY8CKIT-062S2-AI评测】基于MicroPython实现雷达存在检测

楼主(2025-11-14):
, ,

开发板上的雷达芯片为XENSIV 60GHz radar sensor,相关介绍可以参见https://www.infineon.com/part/BGT60TR13C
为了便于快速开发,本文尝试基于MicroPython实现板载雷达的人体存在检测
首先在英飞凌的MicroPython固件包中选择对应开发板固件

接着在ModusToolbox Programmer中烧录对应的MicroPython固件

打开Thonny,选择解释器为MicroPython(通用)

可以看到芯片已经识别成功

接着开始编写代码根据User Guide,可以看到雷达相关引脚如下

定义引脚,定义雷达帧长度、ADC分频、起始频率、带宽、检测最小/最大距离
========= 引脚 =========
PIN_RSPI_MOSI = 'P12_0'
PIN_RSPI_MISO = 'P12_1'
PIN_RSPI_SCK  = 'P12_2'
PIN_RSPI_CS   = 'P12_3'
PIN_RSPI_IRQ  = 'P11_0'
PIN_RXRES_L   = 'P11_1'
PIN_LED_MACRO = 'P5_3'
PIN_LED_MICRO = 'P5_4'

# ========= 参数(现场可调) =========
WORD_SIZE        = 512
ADC_DIV          = 16
START_FREQ_KHZ   = 61_000_000
BANDWIDTH_KHZ    = 1_000_000

MIN_DIST_M       = 0.30
MAX_DIST_M       = 6.00

定义宏存在判定(SNR阈值+滞后+保持时间),定义微存在判定(短窗能量的变异系数CV),定义基线(背景能量)更新与冻结,以及其他一些参数定义
# 宏存在:用 SNR(dB) 滞后
PRESENCE_ON_DB   = 5.5    # <-- 下调
PRESENCE_OFF_DB  = 3.5
HOLD_MACRO_SEC   = 8.0

# 微存在:用短窗变异系数 CV = std/mean
MICRO_ON_CV      = 0.10   # 进入微存在
MICRO_OFF_CV     = 0.04   # 退出微存在
HOLD_MICRO_SEC   = 10.0

# 基线学习率(可冻结)
ALPHA_ABSENT     = 0.02
ALPHA_PRESENT    = 0.002
FREEZE_BASELINE_WHEN_PRESENT = True

# 短窗/循环
SHORT_N          = 10
LOG_INTERVAL_MS  = 80
USE_FFT          = True

# 周期性 FIFO 清理
FIFO_RESET_PERIOD = 200
# 汉宁窗(抑制旁瓣)
USE_HANN_WINDOW   = True
# ROI 跟随(峰值 ±bins)
USE_ROI_FOLLOW    = True
ROI_HALF_BINS     = 4     # ≈ ±0.6 m @ 0.151 m/bin

# 峰值距离滑动平均
PEAK_MA_N         = 5

定义一些基础工具函数,用于计算复数幅度以及构建SPI、构建雷达对象以及做硬复位脉冲
def mag(re, im):
    return (re*re + im*im) ** 0.5

def build_spi():
    return SPI(
        baudrate=50_000_000, polarity=0, phase=0, bits=8,
        sck=Pin(PIN_RSPI_SCK), mosi=Pin(PIN_RSPI_MOSI), miso=Pin(PIN_RSPI_MISO)
    )

def build_radar(spi):
    return BGT60TRxxModule(
        word_size=WORD_SIZE, spi_interface=spi, chip_select=PIN_RSPI_CS,
        reset=PIN_RXRES_L, interrupt_pin=PIN_RSPI_IRQ, interrupt_handler=None
    )

def hw_reset_pulse(radar):
    radar.reset_radar.value(0); time.sleep_ms(2)
    radar.reset_radar.value(1); time.sleep_ms(10)

写位的控制操作
def start_frame_direct(radar):
    radar.write_reg(BGTCONST.MAIN_ADDR, BGTCONST.START_FRAME)
    time.sleep_ms(1)

def fifo_reset_direct(radar):
    radar.write_reg(BGTCONST.MAIN_ADDR, BGTCONST.FIFO_RESET)
    time.sleep_ms(1)
    radar.write_reg(BGTCONST.MAIN_ADDR, 0x00)

雷达初始化,其中需要设定ADC分频/chirp长度/频率参数,调节前端增益,初始化寄存器表,然后复位FIFO并启动第一帧
def init_radar_full(radar, n_fsu, n_rtu, n_rsu):
    hw_reset_pulse(radar)
    radar.reset(); time.sleep_ms(5)  # 软复位(直接写)

    radar.set_adc_div(ADC_DIV)
    radar.set_chirp_len(WORD_SIZE)
    radar.configure_chirp(n_fsu, n_rtu, n_rsu)
    radar.set_vga_gain_ch1(3)
    radar.set_vga_gain_ch2(3)
    radar.set_vga_gain_ch3(3)
    radar.setCompareValue(75)

    radar.initSensor(); time.sleep_ms(5)  # 整表写
    fifo_reset_direct(radar)
    start_frame_direct(radar)

计算能量与峰值

  1. def compute_metrics_fft(radar, i0, i1):
主检测循环与状态机
def run_detection(radar, rng_res, i0, i1, n_fsu, n_rtu, n_rsu, use_fft=True):
    led_macro = Pin(PIN_LED_MACRO, Pin.OUT, value=0)
    led_micro = Pin(PIN_LED_MICRO, Pin.OUT, value=0)

    STATE_ABSENT, STATE_PRESENT_MACRO, STATE_PRESENT_MICRO = 0, 1, 2
    state = STATE_ABSENT

    baseline = 0.0
    # ROI 能量短窗缓冲
    short_buf = [0.0] * SHORT_N; short_i = 0
    hold_macro_sec = 0.0; hold_micro_sec = 0.0
    prev_ms = time.ticks_ms()
    frame_count = 0

    # 峰值距离滑动平均
    peak_ma_buf = [0.0] * PEAK_MA_N; peak_ma_i = 0

预热阶段(假设无人),这一步用于快速建立背景基线
    # 预热(无人)
    for _ in range(30):
        try:
            start_frame_direct(radar)
            e_full, e_roi, _, _ = (compute_metrics_fft(radar, i0, i1) if use_fft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compute_metrics_nfft(radar, i0, i1))
        except Exception as e2:
            safe_recover(radar, e2, n_fsu, n_rtu, n_rsu); e_roi = 0.0
        baseline = (1 - ALPHA_ABSENT) * baseline + ALPHA_ABSENT * e_roi
        time.sleep_ms(10)
每帧的处理中,需要定期清FIFO,启动新帧,计算能量与峰值,并计算峰值距离与滑动平均
        # 峰值距离与滑动平均
        peak_dist = peak_idx * rng_res
        peak_ma_buf[peak_ma_i] = peak_dist
        peak_ma_i = (peak_ma_i + 1) % PEAK_MA_N
        peak_ma = sum(peak_ma_buf) / PEAK_MA_N
计算SNR(dB)(对ROI能量相对基线)
  1.         # SNR(dB) = 10*log10(E_roi/baseline)
  2.         eps = 1e-9
  3.         snr_db = 10.0 * math.log(e_roi / max(baseline, eps)) / math.log(10.0) if baseline > 0 else 99.0

短窗CV(用于微存在)
        # ---- 宏存在:SNR(dB) 滞后 + 边沿计时 ----
        macro_enter = (snr_db > PRESENCE_ON_DB)
        macro_exit  = (snr_db < PRESENCE_OFF_DB)

        if macro_enter:
            if state != STATE_PRESENT_MACRO:
                state = STATE_PRESENT_MACRO; hold_macro_sec = 0.0
            else:
                hold_macro_sec += dt_sec
        elif state == STATE_PRESENT_MACRO:
            hold_macro_sec += dt_sec
            if macro_exit and hold_macro_sec > HOLD_MACRO_SEC:
                state = STATE_ABSENT; hold_macro_sec = 0.0
微存在状态机(CV 滞后 + 保持时间)
        # ---- 微存在:CV 滞后 + 边沿计时 ----
        micro_enter = (cv > MICRO_ON_CV)
        micro_exit  = (cv < MICRO_OFF_CV)

        if state == STATE_ABSENT and micro_enter:
            state = STATE_PRESENT_MICRO; hold_micro_sec = 0.0
        elif state == STATE_PRESENT_MICRO:
            hold_micro_sec += dt_sec
            if micro_exit and hold_micro_sec > HOLD_MICRO_SEC:
                state = STATE_ABSENT; hold_micro_sec = 0.0

最后更新LED和打印日志
        # LED
        led_macro.value(1 if state == STATE_PRESENT_MACRO else 0)
        led_micro.value(1 if state == STATE_PRESENT_MICRO else 0)

        # 日志
        print("res={:.3f}m/bin, idx=[{}..{}], E_full={:.2f}, E_roi={:.2f}, base={:.2f}, "
              "SNR={:.2f}dB, short_mean={:.2f}, CV={:.3f}, state={}, holdM={:.1f}s, holdm={:.1f}s, "
              "peak={:.2f}m(ma:{:.2f}m, val:{:.2f})".format(
            rng_res, i0, i1, e_full, e_roi, baseline,
            snr_db, short_mean, cv, state, hold_macro_sec, hold_micro_sec,
            peak_dist, peak_ma, peak_val
        ))

其中各个字段的含义如下:

res:距离分辨率

idx[i0..i1]:参与能量/峰值计算的bin索引范围

E_full:在[i0..i1]全串口上加窗后的平均能量(单位位归一化幅度的平均)

E_roi:在ROI以当前峰值为中心、半宽ROI_HALF_BINS)的平均能量

base:基线能量

SNR(dB):ROI能量相对基线的信噪比

short_mean:短窗中ROI能量的均值

CV:短窗ROI能量的变异系数,用于微存在判定

status:当前存在状态,0为无人,1为宏存在,2为微存在

holdM:宏存在状态下累计的保持时间

holdm:微存在状态下累计的保持时间

peak:当前帧的峰值距离

ma:峰值距离的滑动平均

val:峰值bin的幅度/能量值(加窗后),反映该距离处的反射强度

最终main函数如下
def main():
    spi   = build_spi()
    radar = build_radar(spi)

    n_fsu = calculateFSU(START_FREQ_KHZ)
    n_rtu = calculateRTU(ADC_DIV, WORD_SIZE)
    n_rsu = calculateRSU(BANDWIDTH_KHZ, n_rtu)

    init_radar_full(radar, n_fsu, n_rtu, n_rsu)

    rng_res = radar.get_range_resolution()   # m/bin
    i0 = max(0, int(MIN_DIST_M / rng_res))
    i1 = min(WORD_SIZE - 1, int(MAX_DIST_M / rng_res))

    run_detection(radar, rng_res, i0, i1, n_fsu, n_rtu, n_rsu, use_fft=USE_FFT)

最终输出的效果如下,有些数据处理得不太好,导致这些值都不怎么变化

完整代码文件如下

网友A:
用Python编程,编译出来的文件是不是更大

解释语言,不需要编译,但是跑起来肯定比编译的C语言慢不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