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G4] memcpy 函数使用问题。

楼主(2025-11-15):
我用NUCLEO G474在一行简单的代码上遇到了问题。如果运行以下代码,结果不对。
//Main job of this code is to tranform hex into float

uint32_t hex = 0x3fc51eb8;
float f;

memcpy(&f, &hex, 4);
如果我在Live Expressions中查看,会发现 f 的值是 0x1(十六进制),本该是 0x3fc51eb8。最奇怪的是,同样的代码在例如 onlineGDB 编译器上却能正常工作。
我原本以为问题出在编译器上,所以将默认的 GNU 11 切换到其他编译器版本,但没有任何变化。

网友A:
硬件特性或编译器适配层相关。

网友B:
Live Expressions可能默认以整数格式显示浮点变量,导致误判。

网友C:
memcpy操作依赖内存布局的严格一致性

网友D:
volatile强制每次访问f都从内存读取

网友E:
如何检查 设置是否正确?

网友F:
高优化级别可能导致变量存储位置异常或内存访问越界。

网友G:
内存拷贝未正确映射二进制数据。

网友H:
编译器优化差异

网友I:
位模式直接映射

网友J:
uint32_t hex = 0x3fc51eb8;
float f;
memcpy(&f, &hex, 4);

网友K:
编译器优化导致 memcpy被“跳过”

网友L:
调试器显示的是“解析后的浮点值”而非原始内存

网友M:
符合C99标准,避免严格别名问题,编译器自动处理寄存器同步。

网友N:
可能导致数据拷贝错误或硬件异常。

网友O:
打印或通过串口输出真实值

网友P:
SRAM存在分段状态机机制

网友Q:
在单片机编程中,memcpy函数用于复制内存区域,但注意指针和大小参数,否则可能导致数据错位或越界。

网友R:
使用联合体(u联合体)可以在不同类型间转换数据,避免直接类型转换的未定义行为。通过联合体,可以实现类似于memcpy的内存操作,但更安全。

网友(2025-12-15):
IDE 的调试器解码 float 有问题

网友S:
浮点数在不同单片机和处理器上可能有不同表示格式,例如IEEE 754标准,但需确认具体型号一致性。

网友T:
联合体可以巧妙地在同一个内存中存储两种不同类型的数据,实现类型双关。

网友U:
用联合体绕过类型限制,实现跨类型数据拷贝,防止字节序不一致问题。

网友V:
浮点数表示格式一般不一致,根据IEEE 754标准有所差异。

网友W:
可能是因为写入时没有正确配置寄存器,确保设置正确写入地址和数据即可。

网友X:
确保字节序一致,或使用位操作避免memcpy位模式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