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电源IC型号请教

楼主(2025-11-15):
在检修一款电源部分线路时,遇到如图所示六脚电源IC,找了很长时间没有找到具体型号,请各位坛友指点一下,谢谢!

tyw
用手机百度搜索拍照

楼主:
@tyw 还请前辈多多指教。

图片中六脚电源IC的型号识别与分析

一、核心信息:芯片型号与封装特征
图片中的六脚电源IC,其表面丝印为 “YZ+230”,封装形式为 SOT-26(六脚贴片封装,常见于电源管理芯片)。结合电源IC的典型应用场景(如开关电源、线性稳压器等),推测该芯片可能用于电源电路的电压调节、驱动或保护功能。
二、型号识别难点与建议
1.     丝印信息有限

2.     芯片表面的“YZ+230”可能是厂商自定义的内部编码或简化型号,而非公开的标准型号(如常见的MP2307、XL4005等)。直接通过该丝印搜索可能无法获取准确信息,需结合更多上下文。
3.     提升识别准确性的方法
l  补充完整丝印:若芯片表面有其他隐藏字符(如厂商**、前缀字母),可尝试拍摄更清晰的多角度照片(如正面、侧面),避免反光或遮挡。
l  提供应用场景:说明该IC所在设备的类型(如电源适配器、LED驱动板、汽车电子等),有助于缩小型号范围(例如汽车电源IC常带有AEC-Q100认证标识)。
l  参考同类封装芯片:SOT-26封装的电源IC常见型号包括:
o  开关电源芯片:MP2307(DC-DC降压转换器)、XL4005(同步升压转换器);
o  线性稳压器:78L05(三端稳压器,但通常为TO-252封装,需注意区分);
o  电源驱动芯片:如MarkingCode KuP系列(需结合具体厂商资料确认)。
三、进一步行动建议
若需准确获取型号及参数,可尝试以下步骤:
1.     使用专业芯片识别工具:通过“ICMaster”“ChipDB”等在线数据库,上传清晰图片自动匹配型号;
2.     联系厂商技术支持:若设备有品牌信息,可查询厂商官网的物料清单(BOM)或联系售后获取芯片型号;
3.     咨询电子社区:在“世纪电源网”“电子发烧友”等论坛发布清晰图片及应用场景,技术爱好者或工程师可能提供经验参考。
如需进一步协助,可补充芯片的完整丝印、设备类型或电路原理图信息,以便更精准地定位型号。

百度AI生成,内容仅供参考

         tyw 注

              tyw 注

楼主:
@tyw 收到,谢谢前辈指点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@tyw 还请前辈多多指教。

第一次玩百度识图AI,哈哈,很不错.

用淘宝扫图识货,结果发现没有同型号的。

网友B:
现在百度这么方便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