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G0] 电源纹波偏大时控制回路出现轻微抖动现象

楼主(2025-11-16):
最近在调一个小电机板,发现主控有时候会像在犹豫一样,控制回路偶尔抖一下。电源纹波确实偏大,我尝试加了一些去耦,但感觉改善不明显。怀疑是不是某些寄存器配置对噪声敏感,可还没找到明确规律。

网友A:
看看固件版本吧,有些库函数里小细节容易让你忽略掉。

楼主:
你电机启动瞬间的纹波有没有抓过波形,我以前是启动电流太冲让主控有点不爽。

网友B:
我遇过一次类似情况,最后是地线走向不太好,导致ADC读值漂得比较离谱。

网友C:
也许可以试试把关键电源脚附近的电容整个换成大一点的,看变化是否明显。

网友D:
你有没有测过MCU温度,热起来之后有时候就开始有点情绪波动。

网友E:
我猜可能是内部参考电压被干扰了,可以重点查查模拟部分的布局。

网友F:
如果你是用开关电源,建议看看开关频率那段有没有把你敏感点撞到。

网友G:
有时是引脚负载太重,我之前为了省件结果让MCU心态崩了。

网友H:
也许可以直接关掉DMA看一下,如果抖动消失说明方向有了。

网友I:
抓一段长时间波形看看规律,说不定跟某些周期性任务撞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