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L0] 系统低功耗模式切换后外设偶尔无响应的问题

楼主(2025-11-16):
尝试优化待机功耗,结果深睡眠唤醒后偶尔有外设像忘记自己该干啥一样,完全没动作。重新初始化后又恢复正常。查文档感觉流程没问题,但总觉得哪里没有完全被唤醒。

网友A:
长按复位测一次,如果好用说明你流程确实缺点什么。

网友B:
我之前是RTC唤醒太快,外设还在适应,延时加一点就稳定了。

楼主:
你可以把时钟树恢复过程抓一下,有时候顺序不太对就会闹脾气。

网友C:
我试过外设复位一次就好,虽然粗暴但意外好用。

网友D:
是不是某些寄存器在睡眠前你没有保存状态,醒来就懵了。

网友E:
低功耗要注意片上稳压器,有时它准备好的时间比想象长。

网友F:
我感觉像是你唤醒源和外设初始化撞顺序了,可以换个时机。

网友G:
有些外设唤醒后需要强制写一次配置,不然它就装死。

网友H:
你要不要先只开一个外设试试看,排查会快很多。

网友I:
也可能是电源下降速度太慢,让芯片有点不确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