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项目中定时中断频率长期偏移的问题讨论

楼主(2025-11-16):
定时器跑久了之后频率会轻微偏掉,像是在慢慢走神。晶振质量应该还行,但两个板都这样。怀疑时钟树里某段配置没完全锁定,但暂时没查到明显证据。

网友A:
有时库函数默认值不太可靠,最好手动配置全流程。

网友B:
你用的晶振负载电容准不准,我就是这个坑踩过两次。

网友C:
有时温度变化真的很夸张,晶振稳定度会偷偷乱跑。

网友D:
拉长点测试时间,看偏移率是否线性,能判断方向。

楼主:
看看有没有哪个地方动态改过时钟,可能被不小心触发。

网友E:
我之前是供电不稳导致PLL偶尔锁不好,还是电源问题多。

网友F:
你换个晶振型号试试,特性差别挺大的。

网友G:
试试不开优化编译,有时中断间隔会受到运行环境影响。

网友H:
可以抓一下外部基准,看是不是外围干扰。

网友I:
加一个校准机制,至少能看出偏移大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