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3] ADC采样结果在高负载情况下出现轻微颤动

楼主(2025-11-16):
测试大电流场景时,ADC数值在高负载下比低负载时更爱晃,像是被吓到一样。我把采样时间加大了一点,但效果还是有限。怀疑前端电路和片内采样电容的互动有点古怪。

网友A:
有时是电源纹波太强,建议抓电源波形对比一下。

网友B:
你测过前端运放的带宽吗,很多时候是它先撑不住。

网友C:
我遇到过是分压电阻太靠近开关节点,被干扰得不轻。

网友D:
加个RC滤波看看变化明显不明显,很快就能判断。

网友E:
ADC参考电压是不是稳得住,重载时容易被拖动。

楼主:
采样时间再拉长一点试试,有时候要比想的更长。

网友F:
换成连续模式看波形会不会更稳定一点。

网友G:
依我经验,地分隔做不好时,ADC特别容易闹脾气。

网友H:
你有没有试过把线绕远一点,我的板就是线太近导致乱跳。

网友I:
可以抓个FFT看看噪声频率在哪,会更清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