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U5] USB设备模式枚举速度偶尔变慢的情况

楼主(2025-11-16):
做U盘功能时发现设备有时枚举像在思考人生,多等一两秒才完成。大多数时候又挺快。怀疑是上电阶段的某些时序没踩稳,但找不到触发点。

网友A:
如果是偶发,建议抓实时日志,说不定能看出规律。

网友B:
我测试时是插拔速度快了点,导致某些状态没清干净。

网友C:
也许主机的供电过渡不稳,影响你的枚举第一阶段。

网友D:
看看DP和DM线上有没有轻微毛刺,我之前是这个导致延迟。

网友E:
你把Vbus检测逻辑再确认一下,有时判断不及时。

网友F:
固件里也许有环节阻塞了,可以加点打印看看。

楼主:
USB时钟来源要特别稳,不然就容易犯迷糊。

网友G:
加个延时看看是否变化明显,能判断时序方向。

网友H:
主机接口型号也会影响,我当时换个Hub就好了。

网友I:
你测过ESD保护器件的影响吗,有时会影响信号边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