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DMA传输在连续大包数据时偶尔断流的问题

楼主(2025-11-16):
跑高速DMA搬运数据时,偶尔像卡了一下,部分包没写完就停住。检查状态寄存器也没看到特别异常。怀疑某个开关条件被误触发,但推测还不够明确。

网友A:
也许是某个标志位被清早了,检查固件逻辑吧。

网友B:
我遇到过是缓存区对齐不太对,导致断流。

网友C:
看看优先级设置,有时其他中断太嚣张。

网友D:
数据量大时时钟压力也大,可以尝试降低频率观察。

网友E:
你有没有试试双缓冲,至少能看到断点在哪。

网友F:
高速板布线质量也很重要,EMI能把DMA弄得昏头转向。

网友G:
你可以抓一段DMA完成中断次数,看是否有缺口。

网友H:
我之前换了更宽的总线宽度就没再断。

楼主:
处理器温度过高时也可能让DMA有点不耐烦。

网友I:
尝试把缓存清一下,有时缓存残留会闹骚操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