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0] 外部中断在高频信号下偶尔丢触发的问题

楼主(2025-11-16):
外部高频方波用来做计数触发,正常还行,但偶尔会像没看到一样漏掉一些沿。尝试换上升沿和下降沿都一样。怀疑输入滤波或者同步逻辑没跟上节奏。

网友A:
主循环有无意中关中断的地方也要注意。

网友B:
这种高频信号,MCU同步电路确实可能吃不消。

网友C:
你量过信号边沿吗,可能比你想的要钝。

网友D:
我用过比较器做整形,效果好很多。

网友E:
中断方式可能不是最佳,试试直接用定时器捕获。

网友F:
输入电平可能不够干净,建议加个施密特触发。

网友G:
检查一下GPIO速度配置,有时默认太慢了。

网友H:
也许你并不是真漏,是别的地方阻塞了。

网友I:
我之前是电缆太长导致上升沿被拖平。

楼主:
用示波器看看三个周期,通常能发现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