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C0] 串口通信在高温环境下偶发乱码的情况

楼主(2025-11-16):
设备放进高温箱里测温漂时,串口数据偶尔开始说些谁也听不懂的话。常温完全正常。怀疑时钟或某段电气参数在高温下有点情绪化。

楼主:
我有次换隔离器件就稳定了,温度很关键。

网友A:
我之前是晶振高温漂移太大,导致波特率不准。

网友B:
你试试看内部RC时钟是否更稳一点。

网友C:
线材和接插件在高温也可能接触不太好。

网友D:
发热量大时地电位容易漂,串口最怕这个。

网友E:
你可以降低波特率测一下是否缓解。

网友F:
也许是驱动芯片本身耐温不够。

网友G:
电源热上来后纹波变大,也会让串口有点恍惚。

网友H:
建议抓一下TX脚波形,看是否有变形。

网友I:
接收端可能也不稳,双端都要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