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STM32F103C8T6 调试启动后立即进入硬故障HardFault

楼主(2025-11-16):
我在 STM32F103C8T6上调试代码时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:
启动调试后,调试器能成功连接目标板、擦除芯片、下载固件并完成校验。但调试并未跳转到 int main() 函数体内,而是直接进入了HardFault处理函数。而且,我的第二块 STM32F103C8T6 板也出现了完全相同的问题。
另一个问题是:第三块 STM32F103C8T6,调试能正常从 int main() 开始,所有功能都没问题。
这是我那两块开发板的硬件问题吗?
我已经在 STM32CubeProg 中对三块开发板执行了完整擦除操作,但问题依旧没有解决。

网友A:
可能是启动模式配置错误。

网友B:
可能是中断向量表偏移问题

网友C:
堆栈溢出或内存配置错误

网友D:
时钟树配置错误?

网友E:
BOOT0 电平要为低电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