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L0] UART长时间通信后缓冲区状态异常,像是累积了隐性错误

楼主(2025-11-17):
这段时间跑串口数据比较密集,开始几个小时都正常,但到了后面接收缓冲区偶尔会卡住,好像状态机在半途中停住。我尝试过清标志位、软复位、调波特率,现象有缓和但不彻底,让我怀疑是某个细节被我忽略了。

网友A:
长时间通信很容易暴露边界 bug,你再多跑几组不同频率试试。

网友B:
你看看有没有出现溢出错误,我以前就是溢出后状态一直怪怪的。

楼主:
状态机停住一般和时序相关,我会建议再抓下波形确认一下。

网友C:
有没有 DMA?如果用 DMA 的话,有时候会漏掉某些边界情况。

网友D:
我之前被线材质量坑过,时间长了 CRC 老是对不上。

网友E:
这类现象加个冗余校验挺能帮助定位问题的。

网友F:
你试试间隔性重置接收缓存,看是否会改善。

网友G:
也有可能是你主循环处理不过来,导致缓存长期没清干净。

网友H:
有没有可能是外部设备发包间隔不稳定,把 MCU 弄乱了。

网友I:
之前我通过缩短中断响应时间解决过类似的小概率卡死。

网友J:
可能是隐性错误标志未完全清除

网友J:
强制读取所有状态标志

网友K:
启用溢出保护

网友L:
若在中断服务例程中未及时清除接收标志,或处理时间过长,可能导致后续中断丢失或延迟。

网友M:
优先级冲突?其他高优先级中断可能阻塞 UART 中断,导致数据接收不连续。

网友N:
UART中断优先级要高于非关键任务,但低于实时性要求更高的中断

网友O:
锁定 UART 时钟,禁用未使用的外设复用

网友P:
切换至 DMA 接收模式,减少 CPU 负载并提高数据吞吐稳定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