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G4] ADC 采样在负载变化时出现微妙波动,不像纯噪声

楼主(2025-11-17):
最近做电流环测试,发现 ADC 数值在负载变化较大时会出现一种奇怪的上下抖动,看着又不是纯噪声,更像是刷新节奏没跟上。我换过采样周期,也试过加平均滤波,现象能弱一点但还在,搞得我有点摸不准方向。

网友A:
你抓过实际波形吗?用示波器对比一下可能很有感觉。

网友B:
你看看前端运放是不是在切换速度上不太够,可能它在喘气。

网友C:
电流环的话,负载变化大确实容易带出各种细小动态问题。

楼主:
我之前有类似抖动,是参考电压不稳造成的。

网友D:
你有试过把采样频率拉高吗?有时候能更贴近真实波形。

网友E:
是不是 DMA 读取时机跟 ADC 转换结果不同步?这个很常见。

网友F:
如果能加个硬件 RC 滤波,有时候能让波动更规整。

网友G:
换一块板子测试看看,排除一下个体差异。

网友H:
我感觉你说的这种不是噪声,是动态响应问题。

网友I:
试着在不同温度条件下再跑一下,温漂也会影响。

网友J:
抖动是否与负载变化同步?若抖动频率与负载变化频率存在整数倍关系,可能是采样时刻与干扰源同步导致。

网友K:
用示波器同时观察负载信号和ADC触发信号,看看是否同步。

网友L:
调整采样时刻,观察抖动是否变化。

网友M:
采样周期与控制周期不匹配?

网友N:
是不是采样窗口过短

网友O:
在PWM周期的固定相位触发ADC采样

网友P:
调整采样频率,使采样频率为控制频率的整数倍

网友Q:
延长采样窗口,在 ADC 配置中增加采样时间

网友R:
可以结合移动平均滤波

网友S:
调整 PWM 死区时间,优化 MOSFET 开关时序,在软件中添加死区补偿算法

网友T:
可以考虑更换 ADC芯片或重新设计采样电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