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资料干货] IP5316、IP5219有什么差异?请看这份详细总结

楼主(2025-11-17):
#申请原创#

@21小跑堂

简介
        IP5219和IP5316都是英集芯充电管理IC,两款移动电源SOC芯片输出/输入参数基本一致,但是使用起来却有一些差异,下面就对两款IC使用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做一些总结。
        IP5219:2.1A 充电 2.4A 放电集成 TYPE_C 协议移动电源 SOC;
        IP5316:集成 TYPE_C 协议的 2.4A 充电/2.4A 放电移动电源 SOC。
         IP5219是早一些的IC,现在可以用IP5316替代。

一、关机方式差异
         IP5219关机是双击按键立即关机,唤醒脚电平拉低;
        IP5316关机是长按按键3S立即关机,唤醒脚电平拉低。

二、充电电流寄存器区别
1.IP5219充电电流寄存器
        IP5219的充电电流寄存器是控制电池端的,当改变该寄存器值时,电池端电流跟着改变。
        从下面产品规格书电气特性中,也能看出来充电电流指的是电池端电流。

  从下面寄存器规格书中也有标记该寄存器是设置的电池端的电流。

2.IP5316充电电流寄存器

          IP5316的充电电流寄存器是控制输入端的,也就是输入端电流是恒定的。从寄存器规格书中充电电流设置寄存器只标记了充电电流设置,并未指示是电池端还是C口端的。

但是,产品规格书中充电电流做了标记,充电电流指的是VBUS口充电电流,也就是C口端电流。

三、充电电流控制差异

1.IP5219充电电流控制

        根据上面寄存器描述,此电流寄存器设置的是电池端的电流值,设置多少数值,电池端即为多少电流。

        设置该值时,需先读寄存器值,把bit0-4的值清零,再或上要设置的电流值就可以了。保险起见,设置完之后,可以再读一下寄存器看看是否设置成功。

2.IP5316充电电流控制

        根据上面寄存器描述,充电电流设置是100mA/step,也就是IP5316充电电流寄存器0x0A设置1档是100mA,校准值是2.4A,比如:校准值2.4A对应的寄存器是170,那么设置为169时,就是2.4A减去100mA,此时充电电流就是2.3A。

       输入端 降额充电时,需先打开充电使能,即先设置0x00寄存器的bit0置1,再设置0x0A的电流值,默认是2.4A,按此时的寄存器值减去对应的档位值即可。

        寄存器0x00如下,bit0置0则关闭充电,置1则打开充电。

四、总结

        综上所述,两款移动电源 SOC功能虽然一样,都是提供双向C口2.4A,但使用起来还是存在差异,主要有以下两点需要注意下:

        关机方式-IP5219关机是双击按键立即关机,IP5316关机是长按按键3S立即关机。

        寄存器控制-充电电流降额控制时,略有差异,IP5219充电电流寄存器是直接设置的电流值,而IP5316则是按校准值来设置的档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