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在 STM32CubeIDE中打开 JPG 图片

楼主(2025-11-17):
我使用了代码 unsigned char* pixel_data = stbi_load("image.jpg", &width, &height, &channels, 0);,也已经包含了 stb_image.h 头文件,并且把  图片添加到了 core/src 目录下,但图片还是无法打开。

网友A:
文件路径问题吧

网友B:
推荐调试时用绝对路径

网友C:
将图片复制到IDE生成的二进制目录

网友D:
修改IDE的资源配置

网友E:
可能是文件系统支持缺失

网友F:
STM32的RAM有限,大尺寸图片可能导致 stbi_load() 分配内存失败。

网友F:
压缩图片尺寸

网友G:
确认路径问题,将图片放在IDE可访问的目录。

网友H:
检查内存和格式支持,缩小图片尺寸并启用必要的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