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L4] 在 STM32CubeIDE 中无法识别 Nucleo-STM32L412 开发板

楼主(2025-11-17):
每次调试软件时,都会出现如下错误:
但我能看到 ST-LINK 驱动已安装,且开发板已成功检测到,具体如下所示:

网友A:
更换 USB 线看看

网友B:
换个USB 端口试试,优先尝试电脑后置 USB 接口

网友C:
手动更新ST-LINK驱动

网友D:
更新 ST-LINK 固件

网友E:
清理 IDE 缓存,删除后重启 IDE。然后重建项目。

网友F:
可能需要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IDE

网友G:
重新安装驱动与 ID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