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编译项目时出错误

楼主(2025-11-17):
编译stm32f103项目时,编译过程中发生错误。

Errors running builder 'CDT Builder' on project 'stm32f103xx_drivers'.

java.lang.NullPointerException

请教如何解决

网友A:
项目配置错误?

网友A:
路径设置不正确?

网友B:
可能编译工具链没有正确安装或配置。

网友C:
CDT插件可能存在bug或者配置错误。

网友D:
是不是项目文件损坏了

网友E:
可能某些环境变量未设置,导致编译器找不到路径。

网友F:
清理项目并重新构建吧

网友G:
检查工具链配置,交叉编译器的路径是否正确。

网友H:
更新CDT插件,可能当前版本存在bug,更新到最新版本。

网友I:
检查项目文件,查看.project和.cproject文件是否有错误。

网友J:
重新安装Eclipse和插件

网友K:
可能需要检查项目的构建配置,比如Makefile是否正确,或者是否有缺失的库文件。

网友L:
清理IDE缓存与索引

网友M:
升级或回滚IDE版本看看

网友N:
重新安装插件

网友O:
检查项目依赖的库路径是否正确,有无缺失文件。

网友P:
查看IDE日志

网友Q:
若错误与ST-Link相关,检查驱动是否安装正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