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 错误信息cmsis_os.h and FreeRTOS.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
楼主(2025-11-17):
我的开发板是 STM32F411RE Nucleo64,由于 TIM6 未显示,我选择了 TIM10。
以下是相关截图:

网友A:
可能是头文件路径没有正确包含

网友B:
是不是没正确包含CMSIS-RTOS/FreeRTOS路径或未启用RTOS支持。

网友C:
项目配置有问题吧

网友D:
库文件缺失吧?

网友E:
检查CubeMX配置及IDE路径配置

网友F:
配置TIM10为Internal时钟源。

网友G:
建议用最新版CubeMX

网友H:
路径没有正确设置就会报错

网友I:
如果用户使用了FreeRTOS或CMSIS-RTOS,但库文件没有正确导入到项目中,也会导致头文件缺失。

网友J:
可能在使用STM32CubeMX生成代码时,没有选择正确的RTOS选项,或者生成的代码中没有包含必要的头文件路径。

网友K:
可能是开发环境问题,看看IDE的配置是否正确,是否有遗漏的库文件。

网友L:
检查头文件路径是否包含在项目中。

网友M:
看一下FreeRTOS和CMSIS-RTOS的库是否被正确导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