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 万用表电压采集电路 有个地方想不明白

楼主(2025-11-17):
下图是VREF电路,没有问题;

但是下图箭头指的地方接VREF的作用是什么呢?

网友A:
施加共模信号,让OP工作最佳状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施加共模信号,让OP工作最佳状态。

谢谢您的回复;我再学习下相关知识

网友B:
抬高零位的意思吧

网友C:
因为后面的运放是单电源供电的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施加共模信号,让OP工作最佳状态。

不是最佳状态,而是表笔测量的外部信号和万用表测量电路不共地,必须加这玩意要不万用表不能正常工作

网友D:
只能靠你自己体会了,记住一点任何电路要想正常工作信号必须形成回路才行。